[Kinetis] K20系列总线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3-11-08):
SIM->CLKDIV1 |= SIM_CLKDIV1_OUTDIV3(0xf);
FB->CS[0].CSAR = LCD_FLEX_BASE_ADDRESS;
FB->CS[0].CSMR = FB_CSMR_V_MASK|LCD_FLEX_ADDRESS_MASK;
FB->CS[0].CSCR = FB_CSCR_AA_MASK |FB_CSCR_PS(3) |FB_CSCR_BLS_MASK|FB_CSCR_WRAH(3);
这个是我的配置。
FB_AD0和FB_AD1这两个口有什么联系吗?
为什么我写*((volatile u16 *)(LCD_FLEX_BASE_ADDRESS+0x1)) = 0x0;
FB_AD1的电平应该要保持低电平吧,可是为什么我用示波器观察的时候发现FB_AD1也会变化。而其他的FB_AD2,3,4...这些都是保持低电平。本人第一次接触总线,不知道这是总线本来就这样的还是什么呢?
当我写*((volatile u16 *)(LCD_FLEX_BASE_ADDRESS+0x2)) = 0x0;的时候,FB_AD0保持低电平,FB_AD1会变化,说明FB_AD0和AD1没有短接。写的应该够详细了吧,不知道有没有谁知道的告知下。

网友A:
你用的是16-bit总线,FB_AD0这个管脚地址无效,需要用FB_AD1链接外部器件的A0管脚。官网提供Kinetis Flexbus应用手册AN4393,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app_note/AN4393.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16-bit总线,FB_AD0这个管脚地址无效,需要用FB_AD1链接外部器件的A0管脚。官网提供Kinetis Flexbu ...

原来这样,官方文档什么地方有写到?
是这里吗?
那我如果用32bit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