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腿的电容????

楼主(2013-11-08):
原理图中三个腿的原件是电容吗?????
麻烦哪位大神给分析下!!!!!

网友A:
穿心电容  装金属壳上的  EMI滤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心电容  装金属壳上的  EMI滤波用的

实物是这样的,两端和中间都有引脚

见3楼

网友B:
这个东东正宗学名叫贴片3端子电容

http://www.maruwa-g.com/cn/products/electronic-parts/000510.html

    贴片3端子电容 贴片3端子电容对比起一般的两端子电容器,三端子电容器的ESL(残留电感)以及ESR(等效电阻)降至极低,自身的共振频点高,因此在广域频率范围内的插入损耗的特性好。
可以只用一颗3端子电容替代传统的多电容组合的退耦电路。
应用于数码家电、电脑、汽车电子等的数字集成电路。

系列产品
系列名

用途

尺寸,容量

连接信号的防噪音(电脑、电视、数码产品等)

尺寸:10~41、容量22pF~22nF、电压:50~100V、电流:0.3~0.5A

直流电源线的防噪音(电脑、电视、数码产品等)

尺寸:10~41、容量220pF~47μF、电压:4~100V、电流:1~6A

直流电源线的防噪音(电脑、电视、数码产品等)

尺寸:10、容量:1μF、电压:6.3V、电流:~2A

直流电源线的防噪音(电脑、电视、数码产品等)

尺寸:41、容量:180nF、电压:50V、电流:~6A

信号线的防噪音(电脑、电视、手提电话等)

尺寸:30、容量:22pF~22nF、电压:25~50V、电流:0.3A

相关信息
请在此处查看产品相关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学名叫贴片3端子电容

http://www.maruwa-g.com/cn/products/electronic-parts/000510.html

太好了,就是这个
那他的电容只是在1、2连个管脚之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物是这样的,两端和中间都有引脚

三端电容器,好像现在X2Y也有这种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正宗学名叫贴片3端子电容

http://www.maruwa-g.com/cn/products/electronic-parts/00 ...

可以类似成这样分析吗???

网友B:
中间那个端子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端子接地

太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类似成这样分析吗???

不可以,你这个电容一串,Vcc就不通了

网友D:
这个叫EMI滤波器··我们经常用

网友E:
又学到东西了,感觉脑袋又大了。

经常见排阻,不知道有没有排容,排感的。

网友E:
还真有排容、排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真有排容、排感。

http://www.dzsc.com/product/infomation/145528/2008618171327981.html

网友F:
长见识。谢谢T叔。

网友G:
T书就是牛X啊- -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正宗学名叫贴片3端子电容

http://www.maruwa-g.com/cn/products/electronic-parts/00 ...

谢T叔

网友I: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J:
贴片三端电容。

网友K:
涨姿势了。哈哈

网友L:
长知识了  学习

网友M:
果然很强大。头一次见 。

网友N:
张姿势了我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东正宗学名叫贴片3端子电容

http://www.maruwa-g.com/cn/products/electronic-parts/00 ...

T叔,帖子肿么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帖子肿么结啊

关于如何结贴的最详细教程

网友O:
看本贴T叔的回帖,就是长知识

网友P:
有一种EMI滤波器等效图是这样的

也是三端。。。

网友Q:
长见识了,在一个板子上见过这种电容,一直纳闷这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R:
涨见识了啊。。以前没有用过

网友S:
顶一下,长见识了

网友T:
不错,T叔很给力。做一下标记

网友U:
tyw V5~ 膜拜ing~

网友V:
引用 楼主:
可以类似成这样分析吗???

不是,相当于是一根导线经过电容内部

网友V:
以前见过这颗电容,开始以为是磁珠,没想到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