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用MDK编译时出现ARMCC停止工作

楼主(2013-11-08):
在编译时,编译core_cm3.c时,出现弹窗,the arm c/c++ compiler 停止工作,重装系统还是这样的。
打开之前的正常工程,也是一样,里面说有错误:.\Obj\STM32_4_TFT.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bj\core_cm3.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大神指点啊!小生感激涕零。

网友A:
换个MDK版本试试呗

楼主:
试过了,3,4,5都试过,IAR也试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B:
里面说有错误:.\Obj\STM32_4_TFT.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bj\core_cm3.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跟路径问题有关, 上面应该还有错误吧 是不是 core_cm3.c 没有找到呢

网友C:
请问你解决了没有?我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网友D:
有可能是工程配置有问题

网友C(2013-12-16):
已经解决了,请参考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656994&extra=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请参考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656994&extra=

地址错误,应该是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656994-1-1.html

网友E(2014-03-09):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了,armcc.exe 崩溃了。
编译官方Demo时候出现的,我是换 IAR 7.1 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