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微小金属?

楼主(2013-11-08):
想在5厘米的地方检测水中有没有直径2毫米的钢球通过,输出一个高电平?
请问用什么方法?
谢谢!!

网友A:
检测反光或者透光就行啊

网友B:
用一对对射光敏管连接一个运放即可

网友C:
想可靠的话,用一个线圈,接在振荡器中,铁磁性物质经过附近时振荡器的频率会发生改变,判断这种改变即可获知。

网友D:
磁敏传感器

网友E:
用光敏二极管,不过精度和稳定性不高,建议还是用专门的金属探测器,不过蛮贵。看楼主成本和指标要求了。

网友F:
建议用专用的金属探测器,产品先求能实现你要的可靠的性能才有意义

楼主:
以前用光敏二极管不过检出率不高。对chunyang的方法感兴趣,能再详示吗。另外金属探测器有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建议用专用的金属探测器,产品先求能实现你要的可靠的性能才有意义

呵呵 同意楼主的说法

网友H(2014-04-23):
这个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一些检测机构,如凡特网,检测挺权威的,你可以去看看;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问我

网友I:
谁抠出来的贴啊,都半年了!

网友J: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