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LQFP封装arm9原理及PCB图,可以2层板。支持wifi,LCD,USB2.0等

楼主(2013-11-08):
下面是ASAP1826T 176pin 及 128pin的外观图。 及  原理图, 及参考PCB。
这2个板子均可以实现wifi 应用,是目前业内主流的wifi音响方案。
现附上原理图 及 PCB图, 对于一些linux爱好者,这个芯片可以说是最容易自己搞的一套方案。如果用s3c2440,BGA封装的贴片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很多大工厂,BGA的成品率都不高。贴完以后出错,修理非常麻烦。

ASAP1826T wifi板,整套BOM,小批含税成本65元。

网友A:
焊一个BGA远远比焊这个容易得多
并且不要见到BGA就觉得成品率低,事实上这东西去贴的话虚焊率肯定高于BGA
公司的产品出现虚焊的通常是这种QFN封装的芯片,BGA虚焊率反而很低

说的对

网友B:
不错,很好的资料,这是用来参考和学习的,bga个人不好焊吧,

网友B:
下载了,里面原理图是空的,pcb也是空的,什么情况呢

楼主:
不可能啊。原理图是ASAP1826T_WIFI_CB_V1_162.sch 用pads9.3可以打开。
pcb是:XC-C280-0710-9.asc , 用pads9.x可以导入的方式打开啊。

看到你的回贴以后,我还专门下了试试看。
我还准备周末写篇文档,《 step by step,linux下使用arm9实现wifi教程 》。

网友B:
哦,我用ad6打开的,打开了是空白文件,看来是我软件的问题。

网友C:
就我自己经验看,批量生产的话,BGA贴片比QFP方便很多,BGA良率远高于QFP。
另外QFP芯片取放,分装都要小心翼翼,掉地上把管脚弄弯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BGA就没有这方面的顾忌。
批量贴片加工价格方面,QFP和BGA费用差不多。

当然,在维修方面QFP比BGA方便。不过BGA焊接良率高,基本也不用去修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啊。原理图是ASAP1826T_WIFI_CB_V1_162.sch 用pads9.3可以打开。
pcb是:XC-C280-0710-9.asc , 用pad ...

嘿嘿,等你的教程。

网友E:
128的是手工焊....焊功跟我差不多.....:L

网友F:
感觉板子上面似乎没有NAND FLASH 和SDRAM啊!这个是没有跑linux的吧!难怪成本可以做的这么低

有

网友G:
好东西,不错ARM9已经快过去时了!!

楼主:
这个有nandflash和 sdram的。在背面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有nandflash和 sdram的。在背面的。

有SDRAM和NANDFLASH还能做到那么低的成本,这怎么可能啊!!我之前算过!!你算的是小批量的成本吧!nand flash,sdram有什么便宜好买的型号能推荐下吗?感觉上次核心板的那个nand 和sdram都容量较大,比较贵,也不好买!所以一直没做

楼主:
SDRAM(32M) / EM63A165TS    6.3元 (这个是商业级的)。我们后期会提供便宜的32MB的工业级的 sdram.暂时没有。
Nandflash,TC58NVG0S3ETA00(1G bits)  toshiba 10~11元左右。 最近由于hynix无锡晶圆厂爆炸, nand价格稍微上涨,这颗大概涨了20%左右。
由于我们做wifi音箱,所以非常讲究音质,数字3.3V, 1.8V 与模拟3.3V,1.8V分开供电。
数字:电源芯片用的是 APS2406 一颗0.6元,2颗。
模拟:双路ldo   AP1401FF1833MR  一颗 0.6元, 1颗。

你不讲究声音质量,直接2颗便宜的ldo搞定。

如果你买不到,直接找我就行了。其他的没了,全是电容电阻。

网友H:
说好的9260呢?

楼主:
ASM9260T 5月底就出来了,一直在折腾 sdk,基本上到 9月底折腾好了,目前仅给电力客户提供芯片。 他当时设计时,更倾向于电力工业环境。
11月底~12月初,批量的芯片出来卖。

网友I:
是个好东西,为嘛总是有前文无后文了?半遮半掩,让人不怎么放心用啊,还有楼主这供货周期太长了吧

网友J:
只是路过,顺便看看~~~帮顶一下,分享是一种好精神1

网友E:
你的9260可以直接焊到ATMEL的9260板子上去么?

网友K:
强烈关注教程中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焊一个BGA远远比焊这个容易得多
并且不要见到BGA就觉得成品率低,事实上这东西去贴的话虚焊率肯定高于BGA
...

对于DIY屌丝的来说,烙铁的成本是远远低于焊台的。

楼主:
ASM9260T是不能直接焊接到atmel的板子上的,两者引脚完全不能,只是名字上恰巧相似。

网友M:
APS2406,这个开关电源噪声多大?

网友M:
ASAP1826T 是ARM926EJS的核吗

楼主:
APS2406 噪声很小的,具体多少我没注意,以前用示波器看得时候,反正比较正常。
做HIFI 级别音频播放,音质不受影响。
当然做HIFI音频与 做高精度模拟采集是另一回事。有的客户喜欢用ldo。

ASAP1826T是ARM926EJS的核.

网友M:
你们是原厂?

网友N:
这么个情况,两层板总感觉布线有些痛苦,RAM呢?flash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ASM9260T是不能直接焊接到atmel的板子上的,两者引脚完全不能,只是名字上恰巧相似。 ...

这名字实在是太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了.....

网友O:
焊一个BGA远远比焊这个容易得多

兄弟,光列标题,没有具体说明,算个什么?:loveliness:

网友D:
原来是个新片子,一看9260,误解了!

网友P:
顶下,非常不错的东东

网友Q(2014-02-17):
在用,求交流

网友R:
这个东西,我收起来了。

网友(2014-08-04):
楼主的wifi板子我已经有了,我通电试验了下,然后进入什么AP MODE,密码是多少啊。

楼主:
AP模式密码是 87654321,给我发邮箱吧。我把说明书发给您。

网友S(2014-12-03):
查了一下,这芯片出来应该也有好几年了,怎么感觉用的人这么少呢?
这都不说了
上官网都找不到datasheet。。。

网友T:
确实感觉资料不齐全。

楼主(2016-02-24):
引用 网友U:
路过 这个真不错!!!

谢谢关注啊

网友V:
这不错  弄个开发教程出来  大卖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