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布线问题?

楼主(2013-11-08):
小弟在做一台仪器的电路设计,一个主板+一个通讯板。。。通讯板上有网口+串口+usb口  通讯板要放在仪器面板的外部,主板在仪器内部 两者通过排线链接。现在想问那些通讯的phy芯片、232芯片是放在通讯板上好还是放在主板上好。这台仪器后期要做emc电磁兼容试验  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为啥通讯板要放仪器面板外部,在仪器周围把接口留出来不好么?
难道楼主设计的仪器准备采用主机+外置通讯模块的结构?

网友B:
网口 串口IC USB 保护都放主板上
通讯板上只有6个接口,3个对内 3个对外,
明白哇
否则  有的你好烦

网友C:
最好都做在一张板子上,实在要用2块板子的,芯片留在主板上,通讯板只是引个线,不然EMI够呛。

网友D:
建议大部分放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