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EMC会不会对单片机的EEPROM读写造成影响

楼主(2013-11-08):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硬件是以前的,只不过换了一个MCU,新的和旧的MCU是一个系列的。现在在读写EEPROM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我想知道同样的电路为什么换个芯片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出现的问题是我有专门的EEPROM烧写软件,旧版的没问题,我新版的数据无法烧进去。烧的时候是通过上位贡软件操作MCU对EEPROM进行操作的。

网友A:
同一个系列的不同型号,有可能性能或者操作也不一样的
具体要看厂家提供的手册

网友B:
在读写EEPROM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EMC 影响是完全可能的.读写EEPROM 是通过数据传输的, 是有可能受到干扰的.

网友C:
同一家的MCU不保证各性能都一样,比如端口驱动能力,驱动电平是可能改变的。

网友D:
我觉得影响不大,不过不同MCU的驱动能力和通信时序是要注意的,尤其是后者。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是我们公司的下载器的问题,拿 到工厂用他们改造 过的下载器是没什么问题了,搞了这么多天

楼主:
我们的下载器,ZW300的可以下载但是到了ZW500系列的时候 FAE说的是可以通用,但是通用是用他们给的样品上可以我们自己的产品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