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开关波形,向大神求助分析。。

楼主(2013-11-08):
RT,电路是这样子的。。。通过PWM调光:

MOS管开通过程中G极电压电压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会用3us的上升时间。。。具体来说,4V,从4V到4.3V,4.3V到10伏,以及关闭阶段4v到0V这样的波形该怎么分析呢?
。。。。。。。。。。。必然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呢,还是只要我把G电流增大,也就是减小75R电阻,让充电电流足够大就可以将上升减到最小?

网友A:
你的电阻也太小了吧

楼主:
R1的太小么?
本来用的1K的,结果根本出不来波形。充电时间太长。
换75R的上升时间都有3US了,如果R1更大岂不是需要更长的时间上升。
准备吧R1换成50R的试试,等会儿上传结果。
就是想知道波形的这几个阶段都是怎么理解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几个阶段。

网友B:
驱动不够。
米勒平台一定会有的。

网友B:
除了调R1之外,R4可以搞大点

网友C:
不管啥类型的mos都会有这样类似的打开和关断的波形。关键看你需求。你一定要这么高的开关频率么。如果要的话就考虑加大驱动能力。或者用开关速度更快的mos管。

网友D:
这个驱动电路不是很合理,一般推挽驱动就很好了
8050和8550就行

网友E:
三极管s8050的截止区,线性放大区,以及保和区(完全导通),另外还有BE的极间电容,推荐同时跟踪下PWM的信号波型,

网友F:
用图腾柱吧

网友G:
同意6楼观点,建议试试

网友H:
R2电阻上并一个100pf电容。
同时建议把后面的N型MOS管,换成P型,那样开启时间就会减小很多

网友I:
这个功率及电压,换个30V的低压MOS更好些。
IRFP460的Qg太大了。

网友:
用图腾柱的方式,我经常用。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J:
告诉你比较正确的答案:你的PWM频率太高了,设法把频率降到几百赫兹,(200HZ以下)完全可以达到很好的调光效果,同时几个微秒的上升沿不会对电路产生什么影响。当然上面有人说用图腾柱输出驱动场效应管是更理想的方法,但要改变硬件。
其实你的电路只要把频率降低就OK了,上面的75欧电阻再大几倍应该都没问题。另外开关管选得不合适,12V的电源居然用个500V的管子,换个IRFZ44N吧,保管好用。

网友K:
属于MOS管正常的弥勒平台,只不过你的驱动改成推挽应该会好些,能在一定程序上加快MOS管的开关。另外,将R4增大到10k,减小R1上的部分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