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LDO芯片?

楼主(2013-11-08):
5V转3.3V的LDO在输入电压下降到2.5V左右时自动关闭输出,是输出在0V左右,因为我LDO的输入端加了法拉电容,电容放电时在LDO不能稳定工作时,电容继续放电,LDO的输出跟着下降,导致MCU进入临界态。为了避免临界态,希望LDO在输入电压下降到2.5V左右时自动关闭输出。哪种LDO有这样的特性?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先谢了。

网友A:
找颗带使能的,2个电阻分压驱动使能脚,低于2.5V 关闭使能

网友B:
直接使能MCU,在临界值之前进行保存数据等动作。或者reset  MCU

网友C:
希望LDO在输入电压下降到2.5V左右时自动关闭输出。由于法拉电容, 也难以避免MCU进入临界态。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增加可靠的掉电复位.

网友D:
带使能的?这样的好用不。

网友E:
一个LDO加一个电压检测芯片就搞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