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元件标号自动增量问题。

楼主(2013-11-08):
我想复制出重复的模块,要求元件标号自动更改。

将下图复制后,复制出来的元件标号应该为
R4C 、D1C,
R4D、D1D,
R4E、D1E

~~~~~~
R4Z、D1Z

这种格式。

不知道软件有没有这个功能。

我按照下图设置了发现好像实现不了我的要求。

网友A:
没有你要求的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你要求的这个功能

那我只能手动一个一个改标号了?

网友B:
在AD中,元件位号最后一个如果是字母,一般表示元件的PART。

如果你说R1_1,R1_2……,这样倒是可以轻松实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只能手动一个一个改标号了?

altium designer里有自动标号啊,Tools -> Annotate Schem    然后选择 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