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6416的最小系统板子如果做扩展接口的话 应该怎么选择接口类型?

楼主(2013-11-08):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扩展的什么接口   DSP一般用cpld做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扩展的什么接口   DSP一般用cpld做扩展

比如说是有个功能模块电路 如果要和这个最小系统的板子链接的话 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呢 电脑和板子连接用的是JTAG接口 我看到一些板子上面有一个很长的32针的那种排插针 是用那样的针跟外界的功能模块进行数据交换的么?

网友B:
接插件,很多种,都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是有个功能模块电路 如果要和这个最小系统的板子链接的话 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呢 电脑和板子连接 ...

一般的板子都会将一些有可能用于外扩的功能引脚都会引出
这个就要看具体的功能和板子上现在已经使用的引脚了
比如外扩存储器的地址线和数据线  虽然板子上已经外扩了flash等
还是可以引出  有片选扩展别的功能  不冲突 因为不被片选的时候将会是高阻态
如串口,SPI,IIC等接口将会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板子都会将一些有可能用于外扩的功能引脚都会引出
这个就要看具体的功能和板子上现在已经使用的 ...

真心感谢你的回答 虽然目前对这些概念还是比较懵懂 但是会努力去学习的 谢谢你的帮助 非常感谢你

网友A:
相互帮助   共同进步

网友C:
可以使用FPGA的。

网友C:
这两个搭配的很完美的。

网友A:
FPGA万能的  呵呵   接口怎么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