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28035控制交流电机例程

楼主(2013-11-08):
各位工程师们,你们好!

          我最近在做28035控制ACI,参考HVACI_Sensorless_PFC例程进行修改,使用的交流电机功率是0 --700W。准备上电机测试,还有一些例程的参数设置及模块不了解,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一下。

        1、我知道idref是磁通分量变量,例程初始值是_IQ(0.1);,不知道这个依据是什么,设为什么值比较好?如果我换了别的电机是不是需要修改呢?

        2、我看那个PI模块有一些变量需要另外赋值:

                   pi_spd.Kp = _IQ(2.0);
                   pi_spd.Ki = _IQ(T * SpeedLoopPrescaler / 0.5);
                   pi_spd.Umax = _IQ(0.95);
                   pi_spd.Umin = _IQ(-0.95);

              不知道这几个值跟电机有没有关系,换了其他电机需不需要改?如果需要修改要怎么修改?

        3、刚开机ADC需要偏移测量到1.65V的电压范围

               // DC offset measurement for ADC
              if (IsrTicker >= 5000) {
                      offsetA = _IQmpy(K1,offsetA) + _IQmpy(K2,_IQ12toIQ(AdcResult.ADCRESULT1)); //Phase A offset
                      offsetB = _IQmpy(K1,offsetB) + _IQmpy(K2,_IQ12toIQ(AdcResult.ADCRESULT2)); //Phase B offset
                      offsetC = _IQmpy(K1,offsetC) + _IQmpy(K2,_IQ12toIQ(AdcResult.ADCRESULT3)); //Phase C offset
                }

            现在我这部分的采样电路基本和例程一样,只是电机变了,不知道K1,K2系数需要改变吗?

         4、还有下面的这段代码是说电流环运行次数是速度环的10倍,为什么要这么设?10倍是按照电机的运行状况来设的吗?

                 if (SpeedLoopCount == SpeedLoopPrescaler) {
                         pi_spd.Ref = rc1.SetpointValue;
                        pi_spd.Fbk = se1.WrHat;
                       PI_MACRO(pi_spd)
                      SpeedLoopCount = 1;
                     } else
                     SpeedLoopCount++;

          5、不知在这个例子中的这些PI,PARK,CLAREK,PHASEVOLT ,ACI_FE。ACI_SE模块,如果电机改变了,有哪些部分需要改变或者增加减少的?

问题有点多,第一次接触这个不是很懂,有些模块看了也不是很懂,希望各位大牛能帮下小弟,而且快要上电机了,我怕弄不清楚烧坏电机。在这里先感谢大家了。

网友A:
这是哪里的例程,没找到啊。

网友B:
最近不是出了这样一本教材么

网友:
去ti DSP看看的。

网友C:
我也找不到楼主所说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不是出了这样一本教材么

感谢你的回复,不知这本教材叫什么?麻烦说下书名我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里的例程,没找到啊。

你好,感谢你回复,我的例程是在这里的,用的是FOC Sensorless w/ PFC 这个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找不到楼主所说的例程:

你好,我的例程在下面的图片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回复,我的例程是在这里的,用的是FOC Sensorless w/ PFC 这个例程
...

看不到图片啊: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啊

不好意思了。。原来删除本地图片这里就看不到了,麻烦你帮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了。。原来删除本地图片这里就看不到了,麻烦你帮我看看。

你能把例程传上来一份吗,还是找不到啊: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把例程传上来一份吗,还是找不到啊

ACIM例程
你看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CIM例程
你看下,谢谢

: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开始用不是很熟,现在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