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刚画的请高手指教

楼主:
如题
顺便问下,着个如果要打pcb板单价和最小数量是多少!!!

网友A(2013-11-08):
选了那么大的继电器,你那线不够粗
10块样板 我估计¥50 5x5cm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了那么大的继电器,你那线不够粗
10块样板 我估计¥50 5x5cm内

5*5内?5cm*5cm大小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5*5内?5cm*5cm大小码?

是指长和宽在5CM以类

楼主:
这个构粗吗,我还是比较担心电气间隙

网友C:
这个焊接好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接好有难度啊

手工焊的画还是可以的,就是bottomlayer的插件引脚要减的低一点!!

网友A:
自己调整下,单面板没有压力
继电器引脚 可以调整 单面板,线上露铜,走大电流,散热快
至于上面的线,引脚跳线或者自己调整

网友A:
仔细一看,你背面也是插件?
全部放正面,有条件使用贴片器件放反面

网友D:
天马行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一看,你背面也是插件?
全部放正面,有条件使用贴片器件放反面

用贴片的话单面板也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些地方要配合塑料件,还是需要整成双面板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