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芯片输出声音小怎么办?

楼主(2013-11-08):
这是很多工程师经常碰到的问题。下面为大家介绍如何解决语音芯片输出声音小产生的问题。
首先,从原理上分析,语音芯片输出声音,说明芯片各部分工作正常,看音频输出方式是哪种?如果是PWM直推方式输出,首先用外用表检查喇叭的电阻值是否正常,检查是否有松动地方。如果仍然是没有,哪就检查芯片的电源,有个别芯片会有一个音频输出供电,这个供电电源有的标识VDD,有的标VPWM或其他。如果是多电源供电,就仔细检查每个供电都是否正常,如果仍然没有问题就检查芯片的输出脚到喇叭的引线是否正常。如果还是没有问题,用示波器查看芯片PWM音频输出脚的波形。一般是在接负载情况下测试,测试方法是把喇叭去除,在两个脚上连接一个8R的电阻,用示波器看这两个脚,在高电平时是否接近VDD语音芯片的供电电源。在低电平时是否接近零GND芯片的负极电压。如果不正常则说明 芯片损坏。或静电语音芯片的端口以及损坏。
如果是DAC方式输出主要是检查语音芯片的外部转换电阻是否正常,或者三级管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