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接收盲区

楼主(2013-11-08):
我把433m 发射模块 放在一楼 把接收模块放在  4楼 (大概20米左右)隔了墙
我用示波器 测接收波形 当我改变 天线的位置的时候 为什么 影响那么大 ,有的位置可以 而有的位置就好像 没有发射一样
我用的天线是普通导线 ,为什么会这样?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

还有 我发射模块 供电的电压 是5v 我换成10v 供电有没有 好点?

网友A:
天线在某些位置具有方向性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在某些位置具有方向性引起的

那怎么办?用无方向性 的天线  可以解决问题吗

网友B:
正常,建筑物会屏蔽信号,还会造成传输多经,两种情况都会降低接收灵敏度,提高天线增益、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建筑物会屏蔽信号,还会造成传输多经,两种情况都会降低接收灵敏度,提高天线增益、发射功率和接收灵 ...

请问版主   怎么提高 天线的增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版主   怎么提高 天线的增益?

这个,去买增益高的天线就是,常规的天线增益在1-3dBi,甚至声称3dBi的实际能有2dBi就不错了。虽然可以买到6dBi甚至更高的,只是好买的往往性能不佳,性能好的则因为价格问题反而会被劣品淘汰。能不能找到,看你的RP了。

网友C(2013-12-17):
工作电压如果深思5V电压的话。最好不要超过这个范围,因为电压过高,会烧坏芯片。无法是模块正常工作!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