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红圈内的元件名称

楼主(2013-11-08):
求图中红圈内的元件名称

网友A:
半导体二极管。

网友B:
也可能是稳压管

网友C:
应该是二极管,稳压管的那边黑圈是蓝色的吧!

网友C:
请问这又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D:
稳压二极管

网友E:
都是二极管,楼主该补脑了。

网友F:
这个板子画的蛮个性。。。。

网友G:
二极管,元件弧形阵列布局布局

网友H:
是微波布线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都是二极管,楼主该补脑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又是什么东西呢?

倍压电路用的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又是什么东西呢?

倍压电路整流二极管
引用 网友J:
| 显示全部楼层
仔细看电路  16楼的才是正确的是 倍压电路整流二极管

楼主(2014-06-04):
已经搞定!

网友K:
好像是4148,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