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62160老是被烧掉,是不是假货?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11-08):
买了10片,坏掉8片,且负载只有一个小单片机。

网友A:
我觉得不能仅凭这样的情况就说是假货或东西不好.
设计本来就是根据器件特性, 提供合理的条件以发挥其性能.
好好看看手册检查检查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外围电路的设置问题  导致芯片烧毁   这个  是一个难点   楼主

网友B:
自己按照技术手册   仔细查一查   楼主   有可能是你那地方忽略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