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教:altium designer 画差分线的问题?

楼主(2013-11-08):
如下图所示( AD08 截图):

请问:
1. 图中的max uncoupled length(最大非耦合长度)是什么意思?
2. 图中的Min Gap(Max Gap)最小间隙(最大间隙)是指两条差分线之间的距离吗?

谢谢!

网友A(2013-12-16):
研究下help的文档吧,一定有

网友B:
1:没按正常差分线走的那部分长度。   除非是走些内存插槽之类的,一般不会出现这样走线的情况吧。

2:是差分线之间的间距。结合板子情况与差分线阻抗要求,可以得出。 一般也不会出现线距变化。

楼主:
谢谢指点!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