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还是关于RTX51-Tiny的问题!!SOS ayb_ice

楼主(2013-11-08):
很奇怪我定义一个任务是等待信号,此任务只执行了一次,后面就不能在执行了!!经过调试,发现每次还是会有其它的任务给此任务发信号,通过KEIL的任务观察表中发现我明明是等待信号的,结果在表中却发现此任务在等待超时!!!还有我发现第二次这个任务的堆栈竟然是从0xff开始了,也就是没有为此任务分配堆栈了!!!!!!

楼主:
通过观察我的Blinkly任务,发现任务调度并没有乱,唯独是我的这个任务4不能正常运行!!!!在程序中我并没删除任务4啊,它怎么就不能运行了呢????????????????????????

网友A:
你把你的代码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啊。
猜不到原因的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直接看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的代码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啊。
猜不到原因的

因为我是一个一个任务调试成功后再向里面增加任务的,所以前面几个任务应该是没问题的!!并且我发现我将那个有问题的任务内的执行部分什么都不写,它依旧是有问题,影响我其它任务的执行。而如果我不创建此任务的话其它的任务就正常运行!!!回复好像不能插入附件,代码见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直接看程序吧

因为我是一个一个任务调试成功后再向里面增加任务的,所以前面几个任务应该是没问题的!!并且我发现我将那个有问题的任务内的执行部分什么都不写,它依旧是有问题,影响我其它任务的执行。而如果我不创建此任务的话其它的任务就正常运行!!!回复好像不能插入附件,代码见楼下:::

楼主:
问题已找到,真该死,我那个有问题的任务不是以while(1) { .....}结构,所以此任务就只能执行一次,并且会让整个任务调度出问题,真该死,这么简单的问题竟然这么长时间没有发现,有时写代码时真不知道自己想的是什么东西!!!真想抽死自己啊!!!
再次感谢dirtwillfly与linfeng24能在第一时间回帖,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真该死,我那个有问题的任务不是以while(1) { .....}结构,所以此任务就只能执行一次,并且会 ...

问题解决了,就结贴吧。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