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在这个电路里TIP12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求各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2013-11-08):
功率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放大

是不是单片机输入的信号太小,TIP122要进行功率放大?

网友A:
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才几个mA。你驱动电机起码要几百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才几个mA。你驱动电机起码要几百ma。

哦,谢谢:lol

网友B:
功率驱动,应该是apex公司生产

网友C:
这叫驱动吧。

网友D:
可以理解为——扩流。电压没有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