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Megawin(笙泉)单片机

楼主(2013-11-08):
这个单片机用什么软件编译的,没有用过,谁能发个程序看看,不知道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还有这个单片机怎么烧写的,我用的是MG86FE104AS8 不知道哪个脚是烧写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单片机怎么烧写的,我用的是MG86FE104AS8 不知道哪个脚是烧写脚

我们只有MA86E104AS8,把规格书传给你看一下

网友A:
笙泉单片机用KEIL就可以编译,给你发个例程

楼主:
再问下 U2 怎么烧写 MA86E104AS8 这个八脚的芯片呢,我看烧写器上写着,16 20 28 40脚的怎么放,8脚的不知道怎么放烧写

网友B:
没有转接座,不能直接放在座子上烧..
需要连3条线(VDD、GND、P31)才能烧录

网友C(2014-03-25):
接受了
感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