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lib文件中的函数

楼主(2013-11-08):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想请教一下,我怎么才可以知道dsp的lib文件中有什么函数呢?例如rts2800n.lib里面有什么函数呢?

网友A(2013-12-09):
.lib文件是库文件,寄存器地址和对应的标示符定义都包含在这个库里面了,里面包括标准的C/C++运行支持库函数,浮点运算程序,系统启动程序_c_int00 等,这些库中也包括由汇编实现的子程序,可以在汇编中调用,比如除法子程序 FD$$DIV等。

网友B:
rts2800.lib:C/C++运行支持库;
rts2800_ml.lib C/C++大内存模式运行支持库.
rts2800_ml.lib中有大量浮点运算处理的函数而rts2800.lib没有
rts2800.lib中库函数的指针为near,故不能访问3Fxxxx
rts2800_ml.lib可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