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K60最小系统】

楼主(2013-11-08):
     电路中需要大量的电源类引脚用来提供足够的电流容量,所有的电源引脚必须外接适当的滤波电容抑制高频噪声。
     根据芯片在复位时是否处于上电状态分为冷复位和热复位,冷复位后MCU中RAM的数据是随机的,而热复位后MCU的的RAM中数据是不会丢失的。
     从CPU的响应的快慢来区分,可以分为异步复位和同步复位。异步复位提出的是复位请求一般表示一种紧急的事件,因此复位控制逻辑不等到当前总线周期的结束,复位就立即失效。异步复位有上电、丢失时钟、电压检测LVD。失去锁定;
     同步复位提出复位请求时,复位控制器并不使之立即复位,而是等到当前总线周期结束后,这是为了保护数据的完整性。在该总线周期结束后的下一个系统时钟的上升沿时,复位才有效。同步复位源有看门狗定时器、软件等。
     K60内部集成了多用途时钟产生器MCG,用于将晶振输入时钟倍频至系统所需的时钟。K60共需要两个晶振,一个主晶振,一个RTC。

这是最小系统的原理图:
提供PDF文件供大家下载:

网友A:
楼主,做实物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实物了吗

没有,如果要的人多可以做做。

网友B:
楼主下次可以贴出实物图,给小伙伴看看。

网友C:
我想,真不行,就申请一个样片,自己做一个最小系统,呵呵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下次可以贴出实物图,给小伙伴看看。

K60可以申请样片吗?

网友B:
应该可以,你首先可以到官网填一下信息,然后等相关部门审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