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 求指点!

楼主(2013-11-08):
     因为以前很少接触到电源这块  现在公司要求做个能用高压电弧点火的玩意  。请各位支招  最好有图  嘿嘿!!!!

网友A:
技术白丁,帮不了你。。。

网友B:
买个打火机,砸了,搞定

网友C:
特斯拉线圈

网友D:
有一种电子点火器,买煤气灶的店里就有。
利用高压变压器升压击穿空气产生电火花。

网友D:
这东西关键是变压器

网友C:
我在家里这样玩过,就是找一个220V转6V的变压器,然后用555搭一个振荡器,振荡器的输出端接三极管,三极管接变压器的次级线圈,这时候初级线圈就有200V左右的电压,将初级线圈的两根引线靠近,就会击穿空气产生一个小小的电弧,过两分钟这个变压器就废了,初级线圈的漆包线会被烧断,就这样连续玩了几次,全是变压器内部初级的漆包线烧断,具体原因不祥,难道是因为频率太高?

网友D:
你的工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径太瘦,耐不住持续放电的电流,线圈发热散不出去
打火器为间歇放电,也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E:
建议找点资料然后买上几个

网友F:
找个电蚊拍比打火机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找个电蚊拍比打火机靠谱

哈哈,逗LZ一下,LZ要玩电弧点火嘛,就推荐打火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买个打火机,砸了,搞定

同意,取出压电.......

网友G:
倍压升压电路(硅堆)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这两天比较忙  没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逗LZ一下,LZ要玩电弧点火嘛,就推荐打火机。。。

我就是要做打火机  没做过这方面的  。。。所以来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家里这样玩过,就是找一个220V转6V的变压器,然后用555搭一个振荡器,振荡器的输出端接三极管,三极管 ...

请问三极管有什么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电子点火器,买煤气灶的店里就有。
利用高压变压器升压击穿空气产生电火花。 ...

谢谢  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打火机,砸了,搞定

已经砸了一个了   就是不知道对三极管有什么要求

楼主:
  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能不能实现啊 ?

楼主:
参数是随便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