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控制不稳定

楼主(2013-11-08):
用stc12c5410ad和fm24c16做的一个电压控制电路,有工作时间计时和80,90,100三个电压选择档。默认初始化后工作时间为零,电压档位80。但断电重启后时间变为无穷大,档位变为100,更换fm24c16有的功能正常,有的功能不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有高手请指教。

网友A:
描述不够,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试用替代**

网友B:
目测是楼主的掉电保护措施不行。掉电保护需要有“储能”和“掉电信号”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网友C:
最大的可能是单片机与IIC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不一致,单片机已进入工作状态,而IIC芯片还处于欠压保护状态,此时读取参数,只能读到0XFF。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刚好在写参数时断电,导致参数未写进去。
上电后先执行个Delay(),延时1秒钟,再进入工作状态。
使用外部电压监测芯片,检测到电压跌落至指定阈值,则立即将参数写入EEPROM中。有必要的话,参数多写几份,读取的时候如果多处保存的参数不一致,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