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SE自带仿真软件对于fpga代码数据仿真问题

楼主(2013-11-0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产生激励用的数据,请参考$readmemh,$fread,之类的函数,,。。。如果是FPGA中RAM、ROM里的数据,请在生成IP核时加入coe文件,,,或者修改仿真用的网表,找到INIT_RAM的地方,直接替换里面的数据。
具体的操作细节,自己慢慢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