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可以用Link 来烧 Bin/Hex文件吗?

楼主(2013-11-08):
STM8S 可以用Link 来烧 Bin/Hex文件吗?
如果可以, 要怎么连接呢 ?

网友A:
Link?  ST Link可以支持,用SWIM(STM8 Reference Manual 里面调试章节有说明)接口,软件可以用ST自己的ST Visual Program。

网友B:
可以使用ST LINK,通过软件STVP进行烧写BIN/HEX/S19,可以进行加密解密等操作。具体的内容可以百度,如果自己搞不定,也可以找我帮你。

网友C:
楼上的技术不错的,      0首付做项目,不成功不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