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2000 launchapad问题

楼主(2013-11-08):
S1和S4的作用是什么,怎么配置?刚上手有点摸不着北

网友A:
给你分享一份C2000 Piccolo LaunchPad User's Guide,里面有介绍的,你先看看,有问题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分享一份C2000 Piccolo LaunchPad User's Guide,里面有介绍的,你先看看,有问题再交流
...

再问你一下,上面有个地方不太了解。为什么仿真器要与芯片的SCI口相连?下载程序不是只通过JTAG口就行了么?还有上面说If the SCI pins are connected to both the header pins, the XDS100 UART channel
contention would exist and the pins would not be driven to the correct voltage levels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CI是C2000的串口

网友A:
If the SCI pins are connected to both the header pins, the XDS100 UART channel
contention would exist and the pins would not be driven to the correct voltage levels
这句话是说,如果SCI引脚连接到S4控制的那两个电路,会存在通道竞争,导致电压不能到到被驱动的电压水平
大概就是这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I是C2000的串口

嗯,可是SCI口连到板载仿真器上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只用JTAG口就可以实现在线仿真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可是SCI口连到板载仿真器上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只用JTAG口就可以实现在线仿真了吗? ...

方便调试和实验啊,也可以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the SCI pins are connected to both the header pins, the XDS100 UART channel
contention would exis ...

这句话翻译倒是没问题,可是不是很懂它的意思,什么叫通道竞争?为什么会存在通道竞争?又为什么引脚不能被驱动到正确的电压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the SCI pins are connected to both the header pins, the XDS100 UART channel
contention would exis ...

哦哦,想了一会想明白了,谢谢你了哈。好人一生平安:loveliness:

网友:
这个还真没用过的。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产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想了一会想明白了,谢谢你了哈。好人一生平安

不客气,记得及时结贴。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