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yplify综合

楼主(2013-11-08):
用symplify综合后,时序报告会有slack为负值的情况 但是用quartus自带工具就不会有,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两个报告中的路径对比一下,工具的综合和布局布线算法不同结果就有可能不同,仔细分析一下,不一定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