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程序后,通过串口调试助手都可以收到00字符……

楼主(2013-11-08):
使用stm32的串口1,中断方式。每次在烧写程序后,通过串口调试助手都可以收到00字符,这是什么情况啊?谢谢了。。。。

网友A:
不明白你说什么.....
MCU复位的暂态过程?

网友B:
可能是串口调试助手出错了。

网友C:
看看是否对应的IO上电后有操作到,将对应IO变低。

网友D:
是不是复位就是 00 啊,那是你的串口程序或者硬件有问题。说明串口没有驱动

网友E:
我也在用STM32做串口的例子,在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数据后,得到的都是乱码,改用16进制后得到一大串字母,我不知道是串口转接线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试了好几次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是串口调试助手的比特率和STM32设置的不一样造成的,改过之后就会好的。

网友G(2014-01-23):
我上次碰见你这种情况,是串口调试助手的比特率和stm32的设置的不一样了,改完了就好了

楼主:
在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接收收据后,得到的都是乱码,改用16进制后得到一大串的字母,我不知道是串口转接线的问题,还是程序出错了,试了好几次都是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