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怎样判断程序是否跑飞

楼主(2013-11-08):
(无正文)

网友A:
开启看门狗    每次如果系统复位了   就在开始执行程序处设置一个IO或者明显的变化
如果看门狗复位系统了  就说明代码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看门狗    每次如果系统复位了   就在开始执行程序处设置一个IO或者明显的变化
如果看门狗复位系统了   ...

  我每次调试程序时,先运行一会,然后暂停。正常情况下,点击暂停时,会看到一个箭头指向代码运行到的地方。  有时,暂停时,看不到箭头。看不到箭头是不是代表程序跑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每次调试程序时,先运行一会,然后暂停。正常情况下,点击暂停时,会看到一个箭头指向代码运行到的地 ...

一般都是这样的   点击停止之后   会跳到代码执行处
看不到箭头可能是因为你的仿真器和系统不稳定
此次仿真没有真正的run起来   不应该是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