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占空比和变压器匝比的问题。

楼主(2013-11-08):
这两天在想一个问题,假如一个高频变压器,电源是220v,整流滤波之后假如是300v,这个高频变压器初级线圈是100匝,次级线圈是50匝,那么反射电压就应该是150v,那么这个150v的电压,是在多大的占空比下出现的?假如是在占空比百分之百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占空比百分之五十的时候,电压就是75v了,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WPM占空比和变压器匝比就很容易设定了,因为PWM芯片就是依靠改变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的,所以才有此一问,请问是这样的吗?

楼主:
怎么今晚人这么少啊。明天去一趟华强北,买个元件盒,再买些磁芯漆包线什么的回来玩玩

网友A:
建议lz买本电源书,系统学习,别急于求成。。。
所谓反射电压,是次级绕组反射到初级的电压,通常标记为Vor(英文单词首字母缩写)。其和输出电压的关系为匝比关系,即Vor/Vo=Np/Ns(Vo输出电压,Np初级匝数,Ns次级匝数);其与输入电压Vin的关系为Vin*D=Vor*(1-D)(CCM模式下,D为占空比),这是由付秒积平衡得到的,即Vin*Ton=Vor*Toff(Ton是Vin加在初级绕组两端的时间,Toff是Vor加在初级绕组两端的时间,这个公式更具一般性,不分CCM,DCM模式)。你算的150V,是初级感应到次级的电压,此时次级二极管截至。计算次级二极管反向耐压会用到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买本电源书,系统学习,别急于求成。。。
所谓反射电压,是次级绕组反射到初级的电压,通常标记为Vor ...

多谢大侠耐心的回复,我出来的时候带了三本电源方面的书,可是脑子里胡思乱想看不进去啊,我喜欢动手做,就是看书看不进去,一看书就想睡觉

网友B(点评):
“一看书就想睡觉” 这可要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耐心的回复,我出来的时候带了三本电源方面的书,可是脑子里胡思乱想看不进去啊,我喜欢动手做, ...

曾经请教老爷子(maychang老师),指导学习方向,
我说“一看硬件书就想睡觉,头疼”
老爷子这么回的:“想睡觉,头疼,这个不会治疗,请找医生。”

这段话与LZ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请教老爷子(maychang老师),指导学习方向,
我说“一看硬件书就想睡觉,头疼”
老爷子这么回的:“ ...

那你是如何克服的呢?要怎样才能看得进去?说说你的经验

网友A(点评):
木经验,我基础差的要命。。。

网友C:
由初级到次级的反射电压,不用考虑占空比。变压器变比确定后,反射电压只取决于输入电压。这个例子中,如果设计允许反工作电压上浮20%,那最高的反射电压就是180V。当然,选择器件时还应有一些冗余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建议lz买本电源书,系统学习,别急于求成。。。
所谓反射电压,是次级绕组反射到初级的电压,通常标记为Vor ...

正解,学习中

网友E(2013-12-13):
俺也进来学习下啊

楼主:
楼上的,这帖子已经沉了多日了,你就不要再顶上来了,我害怕别人笑我啊,对于文中提到的反射电压,我实在是无颜面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