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芯片在正常工作

楼主(2013-11-0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设计中想知道芯片是不是在正常工作,想用发光二极管来指示一下。加入传感器芯片是通过I2C输出数据的,想通过LED的亮灭来观察是不是在正常工作,或者是检查芯片是不是在正常的发送数据,请问应该如何设计这个LED灯,我的意思是应该把这个LED放在什么位置呢,谢谢了。

网友A:
将芯片的SDA或SCL引脚串一个10K以上的电阻连到三极管基极,用三极管控制LED亮灭。

网友B:
最好使用示波器。如果没有IIC的速率,你只能看到LED闪亮。

网友C:
二楼方法不错。。

网友D:
看示波器的通信波形是最直观的的方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芯片的SDA或SCL引脚串一个10K以上的电阻连到三极管基极,用三极管控制LED亮灭。 ...

奥,谢谢了,如果I2C总线上挂着不止一个传感器芯片呢,请问怎么具体的操作,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谢谢了,如果I2C总线上挂着不止一个传感器芯片呢,请问怎么具体的操作,谢谢了。 ...

是要区分哪一个传感器在发送数据吗?这可有点麻烦了。
那就测芯片电流吧,发送数据时电流有较大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区分哪一个传感器在发送数据吗?这可有点麻烦了。
那就测芯片电流吧,发送数据时电流有较大的波动。 ...

可不可以这样,没接收到一个传感器的数据,就中断一次,在单片机的其他I/O口上连接LED,中断一次,灯就亮,不同的LED代表不同的含义,代表不同的LED。请问这样行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没接收到一个传感器的数据,就中断一次,在单片机的其他I/O口上连接LED,中断一次,灯就亮 ...

有其它IO,当然可以。

网友E:
你怎么保证中断到的是你led所代表的呢?在总线上并一个单片机,通过这个单片机判断正在通讯的地址并显示理论上可行,不过难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其它IO,当然可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怎么保证中断到的是你led所代表的呢?在总线上并一个单片机,通过这个单片机判断正在通讯的地址并显示理 ...

在程序中设置不行吗,每一个LED代表一个传感器。

网友F:
共用I2C的话,每个设备的地址肯定是不同的(或者每个设备有单独的使能端?),通过地址(或使能端)就能区分设备了。这样就可以分别用不同的LED显示。
楼主是不是这个想法?

网友G:
用LED作指示灯即可,IIC总线是否正常工作可以通过协议来判断的,而且更准确

程序捕获各种错误,通过LED闪烁来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