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恒流源-请问TI的技术支持

楼主(2013-11-08):
深紫外LED,恒流源,输出电流最好从0.1mA—20mA之间。正常工作电压一般在5—8伏特。

网友A:
你是要问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问什么呢?

设计一个恒流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一个恒流源。

;P你自己设计嘛,你找人直接设计好,一般都是要收费的。:lol貌似比设计本科生的毕业设计还要贵

网友B:
通过运算放大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网友B:
通过线性电源   也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应该难度不大的

网友C:
电路的设计   主要还是看你的需求吧   楼主   不同的需求   需要使用不同的电路   楼主   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C:
恒流源    难点   还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建议   搜一搜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按照一般的开发流程来把控   楼主

网友D:
输出电流最好从0.1mA—20mA之间, 正常工作电压一般在5—8伏特。
这样的条件的恒流源很容易, 简单的晶体管到运放, 甚至还有专用电路, 至于采用什么样的电路, 看电流恒流精度咯

网友E:
这个电路的难点   应该是精度问题   以及温漂问题吧

网友F: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应该不是很难吧   帮你顶一个

网友G:
先支持一下这个话题的吧,做恒流源的话也不是很容易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