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初学单片机,做了个爆闪灯,同志们给参谋下吧,怎么优化

楼主(2013-11-08):
功能就是:LED0、1和LED2、3分别为左右两组,模式就是左闪闪右闪闪,同闪闪,快慢
上菜,大家给看看怎么整能合理点
/*-----------------------------------------------

------------------------------------------------*/
#include<reg52.h>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sbit KEY1=P0^0;
sbit KEY2=P0^1;
sbit KEY3=P0^2;
sbit KEY4=P0^3;
sbit KEY5=P0^4;
sbit KEY6=P0^5;
sbit KEY7=P0^6;
sbit KEY8=P0^7;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void Init_LED(void);
void Init_Timer0(void);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keyPress=0;
mode=0;
Init_LED();
Init_Timer0();
while (1)
  {
  P0=0xFF;
  keyPress=KeyScan();
  if(keyPress!=0){
    switch(keyPress){

    case 1:
     mode=0;
     break;
    case 2:
     mode=1;
     break;
    case 3:
     mode=2;
     break;
    case 4:
     mode=3;
     break;
    case 5:
     mode=4;
     break;
    case 6:
     mode=5;
     break;
    case 7:
     mode=6;
     break;
    case 8:
     if(mode<6){
      mode+=1;
     }else{mode=0;}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EA=1;
ET0=1;
TR0=1;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witch(mode){
   case 0: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if(j<2){
   j++;
  }else{j=0;}
  if(j==0){
     if(i<11){i++;}else{i=0;}
     if(i<6){
    LED2=1;
    LED3=1;
    LED0=!LED0;
    LED1=!LED1;
   }else{
    LED0=1;
    LED1=1;
    LED2=!LED2;
    LED3=!LED3;
   }
  }

  break;
case 1: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if(j<4){
   j++;
  }else{j=0;}
  if(j==0){
     if(i<11){i++;}else{i=0;}
     if(i<6){
    LED2=1;
    LED3=1;
    LED0=!LED0;
    LED1=!LED1;
   }else{
    LED0=1;
    LED1=1;
    LED2=!LED2;
    LED3=!LED3;
   }
  }
  break;
case 2: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if(j<2){
   j++;
  }else{j=0;}
  if(j==0){
     if(i<11){i++;}else{i=0;}
     if(i<6){

    LED0=!LED0;
    LED1=!LED1;
    LED2=!LED2;
    LED3=!LED3;
   }else{
    LED0=1;
    LED1=1;
    LED2=1;
    LED3=1;
   }
  }
  break;
case 3: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if(j<2){
   j++;
  }else{j=0;}
  if(j==0){
     if(i<24){i++;}else{i=0;}
     if(i<6){
    LED2=1;
    LED3=1;
    LED0=!LED0;
    LED1=!LED1;
   }else if(i<12){
    LED0=1;
    LED1=1;
    LED2=1;
    LED3=1;
   }else if(i<18){
    LED0=1;
    LED1=1;
    LED2=!LED2;
    LED3=!LED3;
   }else{
    LED0=1;
    LED1=1;
    LED2=1;
    LED3=1;
   }
  }
  break;
case 4: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if(j<4){
   j++;
  }else{j=0;}
  if(j==0){
     if(i<24){i++;}else{i=0;}
     if(i<6){
    LED2=1;
    LED3=1;
    LED0=!LED0;
    LED1=!LED1;
   }else if(i<12){
    LED0=1;
    LED1=1;
    LED2=1;
    LED3=1;
   }else if(i<18){
    LED0=1;
    LED1=1;
    LED2=!LED2;
    LED3=!LED3;
   }else{
    LED0=1;
    LED1=1;
    LED2=1;
    LED3=1;
   }
  }
  break;
case 5: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if(j<4){
   j++;
  }else{j=0;}
  if(j==0){
     if(i<11){i++;}else{i=0;}
     if(i<6){

    LED0=!LED0;
    LED1=!LED1;
    LED2=!LED2;
    LED3=!LED3;
   }else{
    LED0=1;
    LED1=1;
    LED2=1;
    LED3=1;
   }
  }
  break;
case 6:
  break;
  }
}
void Init_LED(void)
{
P1=0xFF;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
if(!KEY1)
     {
   DelayMs(10);
      if(!KEY1)
   {
         while(!KEY1);
      return 1;
   }
  }else if(!KEY2)
     {
   DelayMs(10);
      if(!KEY2)
   {
         while(!KEY2);
   return 2;
   }
  }else if(!KEY3)
     {
   DelayMs(10);
      if(!KEY3)
   {
         while(!KEY3);
      return 3;
   }
  }else if(!KEY4)
     {
   DelayMs(10);
      if(!KEY4)
   {
         while(!KEY4);
      return 4;
   }
  }else if(!KEY5)
     {
   DelayMs(10);
      if(!KEY5)
   {
         while(!KEY5);
      return 5;
   }
  }else if(!KEY6)
     {
   DelayMs(10);
      if(!KEY6)
   {
         while(!KEY6);
      return 6;
   }
  }else if(!KEY7)
     {
   DelayMs(10);
      if(!KEY7)
   {
         while(!KEY7);
      return 7;
   }
  }else if(!KEY8)
     {
   DelayMs(10);
      if(!KEY8)
   {
         while(!KEY8);
      return 8;
   }
  }else{return 0;}

}

网友A:
注释都没有,懒得看。乍一看,觉得你的按键程序写得好复杂。明明你p0口做独立按键,直接一次性把p0口读回来,看是不是0xff,然后。。。。。
干嘛要一位一位的去读?

网友B:
贴流程图靠谱~~这样没什么人看的

网友C:
粗略看了下,p0=0xFF是用来读端口时写1的吧?放在子函数keyscan里会更好些,这样能保证读端口时,端口锁存器始终是高电平。放在主函数里,会存在隐患。

网友D:
为什么要用位操作呢。直接就一排灯一起操作。。

网友E:
哈哈,初生牛鵇不怕虎。
不过,这么一条一条的写,会强化**的。

网友F:
好歹给个注释啊~~~

网友G:
个人觉得思想和原理感觉比较重要,至于实现方式可以多看看大神的优质代码,求优质代码学习学习

网友H:
可以采用查表的方式,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I:
丫的,看的头晕、、、

网友J(2013-12-10):
太复杂 为什么不做个数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