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成品板数值因哈口气不稳

楼主(2013-11-08):
做好的同一批PCB板,一块哈气数值不变,另一块先增加在变稳定,急求各位大神解释解释!!!!!!

网友A:
这也忒牛了!

网友B:
能详细讲讲具体情况吗?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C:
你的测试仪表出问题了

网友D:
对,需要具体描述,不然结论太多了

楼主:
原本调零的板子,对着哈口气,一块始终调零,另一块增加到一定数值,然后再调零不过过程很慢。将调试好的成品,放置两个晚上,数值就比原来测试增大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讲讲具体情况吗?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原本调零的板子,对着哈口气,一块始终调零,另一块增加到一定数值,然后再调零不过过程很慢。将调试好的成品,放置两个晚上,数值就比原来测试增大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需要具体描述,不然结论太多了

原本调零的板子,对着哈口气,一块始终调零,另一块增加到一定数值,然后再调零不过过程很慢。将调试好的成品,放置两个晚上,数值就比原来测试增大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测试仪表出问题了

仪表没有问题

网友E:
注意清洗板子!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清洗板子!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怎么清洗的?

网友F:
PCB加工厂加工板子的板材比较差,吸水率比较大,阻焊层印的太薄,发货前未进行烘干,或者是运输和保管中受潮等。。。。。。。

网友F:
遇到这种问题首先要问加工厂用的是什么板材,其次可进行烘干115度24小时再用,另外加工板时要提板材型号,不提他们就用FR-4里最低的

网友G:
先用酒精清洗一下,在测试一下,测一下零点位置附近的电阻电容值

网友H:
输入阻抗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