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教:AD08的层切换键“*”如何修改为“R”键?

楼主(2013-11-09):
请教:
在PC上,AD08的层切换键“*”如何修改为“R”键?

在PC使用“R”键,比使用小键盘上的“*”方便多了,但不知道如何修改。还请大侠指点!

谢谢!

说明:
贴中的“*”键指的是小键盘上的。通过按 * 键切换层时,会自动带过孔的,很方便。在画板时,频繁的切换层,在小键盘上按 * 键,很不方便。
故发帖请教。

网友A:
在自定义按键那里修改。

网友A:
点击左上角的DXP,点击第一个选项customize...,打开一个对话框,先点击左边的COMMONDS选项条下面的一行,然后右边栏里面就会出现相应的选项,SHORTCUT对应的就是快捷键,可以双击修改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