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长睡不醒,需要注意点什么?

楼主(2013-11-09):
做了一个电池供电的产品,因为需要做到低功耗,客户要求(10uA),
于是就使用了看门狗定时唤醒,(资源有限没有外部中断唤醒),
正常使用没有什么问题,研发阶段也是很完美的,待机功耗只有5uA。
但这几天量产,却出问题了,总有那么几台机第一次上电单片机不工作
就是装好电池之后,什么反应也没有,要拆掉电池从新上电才行,经检
测发现没反应时候的待机电流只有0.6uA,很明显是睡觉中的状态啊,因
为正常工作至少要几百个uA,就算定时唤醒也要5uA啊。
为此我做了下面几个动作,但都没有效果:
1.上电延时4秒钟,然后检查没有任务才睡眠。
2.睡眠之前刷新I/O口,停止外部所有中断。
3.睡眠之前重新设置看门狗寄存器。

各位大侠使用定时唤醒的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不管何种单片机都好。
怎样尽可能避免出现唤不醒的情况。
小弟在这里感激不尽。
注:本人使用的是芯睿的7A25单片机

网友A:
你那是睡眠电流太小了,拔掉电池,其实MCU可能还有电,继续正常睡眠,再上电当然不工作

网友B: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睡眠电流太小了,拔掉电池,其实MCU可能还有电,继续正常睡眠,再上电当然不工作 ...

待机电流确实是小,但这是客户要求的没有办法,所以上电过程做了4秒钟的延时。拔掉电池后MCU在一两秒内还是有电的。

网友C:
难道没有上电复位?

网友D:
复位就是唤醒了。

网友E:
要不就换个别的单片机,超低功耗的,别跟自己过不去,客户要求的,就按他的需求来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没有上电复位?

上电复位是有的,但我怀疑生产线装电池的时候,因为电池需要焊在板上,这个过程单片机有电和没电之前来回跳,有没有可能造成复位不正常。现在试产了500台左右,出现了10台左右,拆掉电池重新上电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电复位是有的,但我怀疑生产线装电池的时候,因为电池需要焊在板上,这个过程单片机有电和没电之前来回 ...

哦,估计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