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伏安法测几十至几百毫欧电阻?如何得到准确值?欢迎高见

楼主(2013-11-09):
    大家好,本人在公司内想准确测几十至几百毫欧电阻(一根导线)。最先想到伏安法,
在导线两端加一2A恒流源得到电压约为0.162V,算得电阻为81毫欧,但计算值约为50毫欧。

为什么测量值偏离理论值这么多?提升测量电流会降低误差吗? 欢迎专家给出意见,谢谢~

网友A:
测到的电压偏低了?

网友B:
AD不会很精准。。。有可能

网友C:
第一,采样到的电压很小,处理不好就被噪声湮没了。

第二,这么小的电阻,要测的准还是用四端法吧。

楼主:
我想用简单且成本较低的方法。
现在用的就是分辨率高一点的电压表。为什么测到的误差会有这么大呢。
也不知道增大电流误差会不会小一点?

网友D:
你还是要好好学学欧姆定律了,很明显你忽略了线阻,要使用高阻电压表直接接到电阻两端

网友E:
不知道你是用电压表测导线的哪两点,电流源接到导线的触点有十几毫欧的接触电阻是很正常的。

网友F:
或许可以试一下用两种电流测量,在计算!

网友G:
如果排除楼主的测量误差,那么计算得到的81毫欧就是实际电阻值,至于楼主说的50毫欧是什么不得而知,猜测是线材的技术指标吧,实际电阻因为受到温度和外力的影响,线材的弯曲度等影响,肯定是有差别的、

网友H(2014-01-01):
用ILC7106/7107原封的哪种表头(大概1x元),改成毫欧表,调教好,误差1mΩ内。

电路图: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485427&pid=7695844&fromuid=18268

网友I:
不知道LZ说的是啥,描述都含糊不清的,有问题是肯定的。
恒流法算电阻是81毫欧,但计算值约为50毫欧,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LZ想表达什么。
欧姆定律以及如何排除测量误差,物理实验课都有教的。

网友J:
这么大电流啊。我用的是0.5uA测量电流。不过成本很高。要100多。

网友K:
驱动电流要小,还要用交流,锁相放大,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驱动电流要小,还要用交流,锁相放大,检测.

采集个电压还需要锁相。这乘法器的成本又是急剧上升了。

网友L:
有没有考虑过接触阻抗的问题

网友M:
是呀,测量的接触电阻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N:
楼主还是考虑买台微电阻计吧。。。

网友O:
四线开尔文测量就好了。。。用不着很麻烦

网友P:
18楼说的对,用4线接法,找个恒流源,一块电压表,测这么大的电阻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Q(2014-02-20):
毫欧级的电阻太好测了,我做了个可以测到0.001毫欧(1微欧)的:lol

有兴趣可以看看这里,有套件,开源
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484&extra=

自己copy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