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LM2576S-3.3小负载时的效率?

楼主(2013-11-09):
用2576-3.3为单片机供电,输入18V,电感100uH,输入电容3300uF,输出电容470uF,负载电流30ma,输入电流15ma。效率3.3*30/18*15=37%,效率怎样能提高一些?负载300mA试过效率79%。

网友A:
你想怎么提?换芯片。?

楼主:
1、不换芯片能不能提高效率?
2、换芯片也可,请推荐,谢谢

网友B:
储能电感的合理选择影响很大,注意电感的频率参数和Q值,这与效率有关。另外,续流二极管的型号也要正确选择。

网友C:
这个应该怎么测量呢

网友D:
2576这块芯片的本身功耗决定了轻载时的效率较低.换mos结构的芯片吧,ht7465很不错的.

网友E:
小负载时,续流二极管的导通时间比重大,续流二极管的损耗大,自然效率不高了。

楼主:
续流二极管SS34,电感小点是不是可以提高效率?手头没有小电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