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无正文)

楼主:
PLC的串口传多远,如何设置

网友A:
RS232C的近,一般十五米之内。RS485的远,一般1千米之内。

PLC的串口设置很简单,一般只要设置波特率,调用专用收发指令即可。

网友B(点评):
PLC中应该不用到RS232的。是吧

网友B:
IEEE488定义并行通行状态时,规定设备线总常不得超过20米,并且任意两个设备间的长度不得超过2米;而对于串口而言,长度可达1200米。PLC一般用RS485,不用232的。

网友A:
回 linfeng24 :

   不一定,看什么需求,RS485,RS232C,甚至以太网接口,现在都成了PLC的标配。

网友C:
我一般用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