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如何获取K60当前的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13-11-09):
RT;用的是IAR环境~~

网友A:
是说仿真时候还是说在工作的时候想要知道时间?在里面写一个函数记录时间

网友B:
用MQX了吧,《MQX User Guide》里有:
void _time_get(TIME_STRUCT_PTR);
boolean _time_to_date(TIME_STRUCT_PTR, DATE_STRUCT_PTR);

还有_time_get_*()系列函数可以使用,但都是相对时间。

直接使用RTC时间貌似有些麻烦,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QX了吧,《MQX User Guide》里有:
void _time_get(TIME_STRUCT_PTR);
boolean _time_to_date(TIME_STRU ...

嗯,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