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DIY

楼主(2013-11-09):
用非门驱动24V继电器和用三极管驱动那个好

网友A:
这还用问?

非门驱动24V继电器根本驱动不了(功率门除外),剩下的只能用三极管驱动了~~~

网友B:
非门驱动电流不够大,而且,24V这个。。。怎么驱动啊?我没试过。用三极管咯,挺好的。

网友C:
三极管驱动好

网友D:
这个要看是驱动一个还是几个了啊

网友E:
非门芯片, 高压 OC 的电路也可以驱动 24V 的继电器.
只要功耗足够, 那么是可以用的. 这样多个驱动的电路简练多了.
看数量, 详细的型号和继电器型号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