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960时序请教

楼主(2013-11-09):
这是AD7960 Echoed Clock Interface Mode模式数据采样转换和发送的时序图。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第SAMPLEN + 1采样前,就开始发送D+-上的数字信号了?还有就是为什么发送完一次采样数字信号之后,为什么AD的时钟CLK+-要保持一个稳定状态?谢谢!

网友A:
1.为什么第SAMPLEN + 1采样前,就开始发送D+-上的数字信号了?
你看这个SAMPLEN 和  SAMPLEN + 1 这个开始的地方,那多是前次转换还没有读完的剩下几个位,数据是延后。

2.还有就是为什么发送完一次采样数字信号之后,为什么AD的时钟CLK+-要保持一个稳定状态?
还在转换过程中,你CLK+ CLK-还在往芯片里发数据,鬼知道你读出来的是什么数据,
这个CLK+保持0应该就是等他转换完成后,然后再发时钟去读,从芯片内部移位寄存器读出来的数据才是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为什么第SAMPLEN + 1采样前,就开始发送D+-上的数字信号了?
你看这个SAMPLEN 和  SAMPLEN + 1 这个开始 ...

嗯,谢谢的解释!

网友B:
二楼解释得不错。

楼主:
研究了一下,解释一下。在我们给AD采样转换CNV信号后,AD开始采样转换,经过Tcnvh时间后,把CNV拉低。经过Tmsb时间后,转换完成,现在给AD发送时钟CLK+-输出转换数据,主机使用DCO时钟接收数据,在18个周期接收完18位信号后时钟拉低。必须在下一次转换之前接收完上次转换的数据,即必须在下一次开始采样的Tclkl时间内接收完成,查看时间要求,则DCO的时钟最少要在112M以上。

网友C(2015-08-12):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一下,解释一下。在我们给AD采样转换CNV信号后,AD开始采样转换,经过Tcnvh时间后,把CNV拉低。经过T ...

请问你的AD7960模拟前端单端转差分部分用的是运放还是变压器啊? 现在的信噪比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D(2019-12-20):
楼主 可否联系一下 有些事想请教一下 852165267

网友D(2020-06-07):
楼主方便沟通几个关于AD7960的问题么。QQ852165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