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请教大家一个UCOS-II的问题

楼主(2013-11-09):
关于UCOS的延时函数问题,情况是这样的,我用UCOS操作系统控制LED亮灭,就是一个很简短的小程序,只创建一个任务,如果在创建的任务的死循环for()中加TimeDly()函数,那么所创建的任务只能执行一次,灯亮灭一次就停止了;如果在任务的for()中不加的话,任务一直在执行,灯一直亮灭。
那么为什么“在创建的任务的死循环for()中加TimeDly()函数,那么所创建的任务只能执行一次,灯亮灭一次就停止了呢”实在不明白,还请大家给与解答,谢谢大伙啦!

楼主:
在TimeDly()函数中,内核不是做了一次切换吗?也就是说程序第一次运行到这儿的时候,由于程序中只创建了一个任务,内核会切换到内核自带的空闲任务,然后等到用户创建的任务延时时间到内核又会进行一次调度,这样的话,用户程序又会得到执行呀,也就是说LED会不间断的闪烁呀?那么为什么在创建的任务的死循环for()中加TimeDly()函数,那么所创建的任务只能执行一次,灯亮灭一次就停止了呢?”跪求高手给予回答,谢谢啦

网友A:
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如果在任务的for()中不加的话,任务一直在执行,灯一直亮灭。”这是错的,是系统不断复位的现象。
加for的话,形式是对的,看看配置文件里的OS_MAX_TASKS。

网友B:
调试一下,是跑飞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很明显任务切换不成功,移植不成功。
调试一下,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如果在任务的for()中不加的话,任务一直在执行,灯一直亮灭。”这是错的,是系统不 ...

配置文件里的OS_MAX_TASK设置为11,OS_LOWEST_PRIO 设置为12,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景,还是不明白,谁能给与解答呀,谢谢大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如果在任务的for()中不加的话,任务一直在执行,灯一直亮灭。”这是错的,是系统不 ...

是系统不断复位的现象?!能说的详细点吗?这怎么和系统复位有关系?

楼主:
有谁知道啊?能给条明路吗?

网友D:
Debug看看怎么回事咯

网友E:
你把delay 时间延长到1S 试试,

网友(2013-12-15):
有配置时钟节拍吗

网友F(2014-03-13):
应该是时钟节拍函数移植的时候没有移植成功,或者函数写的有问题,应该从这个方面着手去看

网友G:
for循环中第1、2行和第3、4行之间没有延时,结果是LED2/4/6/8一直亮,其余灯全灭。

网友H:
是不是没有用idle空闲任务的缘故?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没有用idle空闲任务的缘故?

空闲任务是系统自动创建并不能被删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