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ccs3.3连接28234主板,能连接上,但是不能烧写flash

楼主(2013-11-09):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1312084\QQ\WinTemp\RichOle\SX0_U9R)X%P1ZD2@(C6J_7L.jpg一烧写就出现如上错误,但是连接没有断,不知道原因何在?

会不会芯片被锁死了?但是外部看门狗没有连接,怎么会锁死芯片呢?
load Ram程序测试来着,能load进去,但是一运行就跑飞了。

谢谢!

网友A:
能连接上片子应该是没问题的   板子上还有外部看门狗吗
能load并且run应该没啥问题
经常会出现上面的错误可能是电脑系统或者仿真器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
外部看门狗没有启用,硬件上也断开了。
只能load,不能run。

楼主:
问题解决,在第一次烧写flash前(新板),点一下program password就可以进行烧写了,写过的板子以后再用都没有问题了。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在第一次烧写flash前(新板),点一下program password就可以进行烧写了,写过的板子以后再用都没 ...

不应该存在这种问题啊
保证你的片子是新的?不是二手的?

网友B(2014-01-15):
我也很好奇他这种现象第一次烧写

楼主(2014-06-30):
ccs的软件版本问题,换个版本软件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cs的软件版本问题,换个版本软件就好了

版本越来越多了    使用问题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