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业的一个控制电路

楼主(2013-11-09):
1、想问一下,汽车启动电流开关控制,外接的控制电路,用可控硅是否合适,20A启动电流。
2、汽车内空调的电流一般多大?

我想改装控制车的启动电源和空调电源,只想到了暴力**,直接接线,

网友A:
汽车内空调的电流小于2A

网友B:
汽车空调用电主要为电磁离合器及鼓风机,前者3.5Ω/12V→3.5A, 后者估计50W→4A
启动电流比较野豁豁→300A, 尽管仅持续几秒, 但你得考虑有时发不起来,连续启动,堵转等因素.

网友C:
直流系统可不适用可控硅,汽车上的触点开关都是专用的。

网友D:
可控硅不行吧??

网友E:
LZ还是仔细读读T叔的书吧。

网友F:
万能的T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