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mos管问题

楼主(2013-11-09):
我想Vcc输入为DC110V,请问Q2用什么三极管好!因为我Pwm脚是由单片机输出的,用普通的三极管有问题吗?

网友A:
Q1只能用NMOS。R3装到上面。参数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只能用NMOS。R3装到上面。参数算一下。

为什么?因为我的负载有一根要接地,所以用N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只能用NMOS。R3装到上面。参数算一下。

这个电路当VCC为24v的时候是可以的,但是高压我没弄过...
我怕当q2截止的时候,Q2会挂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因为我的负载有一根要接地,所以用N管不行...

你这样的电路很难确定R1,R2,Q2。不可靠。

你现在的参数,一通电就挂。

网友A:
如果一定要PMOS,那再加一个三极管。电路自己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电路很难确定R1,R2,Q2。不可靠。

你现在的参数,一通电就挂。 ...

请问有什么电路就是我输入5v的pwm信号,输出可以是高压的pwm(其中一个是地线的),
我的模拟电路不是很好,希望可以帮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要PMOS,那再加一个三极管。电路自己搭一下。

在三级管前级加吗?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三级管前级加吗?起什么作用?

第一级低压的,与信号PWM和后面第二级的三极管配,第二级高压的与第一级三极管和后面的PMOS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级低压的,与信号PWM和后面第二级的三极管配,第二级高压的与第一级三极管和后面的PMOS配。 ...

不是很明白,就是加多一级是不是相当于加到第一级,相当于光耦起隔离作用,其实不加也是可以的!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是我弄错的!就是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当Q2截止的时候,VCC的电压(110V)会不会全部都压到Q2,会不会使Q2烧坏!Q2为9014、8050等普通的三极管...

必须是高反压管

网友C:
Q2改光耦更稳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1并一个4V的稳压管。

加稳压管好,不知该几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改光耦更稳当。

恩,到时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并一个4V的稳压管。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不可靠的原因是三极管的穿透电流范围很大。

网友D:
从你的应用来看如果负载接地的话,应该有2种方法:
1。使用NMOS,低端驱动,找一个Vgs差不多的管子应该问题不大。
2。使用PMOS,高端驱动,这样的话,可能就得保护那个三极管了,至少得找Vce耐压高的管子,但是实际上110V好像不多,可以使用稳压管,保护。使电压降在上端的电阻上。

但像这种情况应用,最好使用opto隔离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是我弄错的!就是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当Q2截止的时候,VCC的电压(110V)会不会全部都压到Q2,会 ...

楼主电路参数不详,不做详实设计
1. Q2可用2N5551,高反压,很常见的
2. 关注R1/R2比值,使得VR1大约10~15V——视管子而定
3. 校验穿透电流*R1值,很容易满足的

网友E:
13001耐压400V,不过即使这样,你的PMOS开关特性也不好,除非你工作频率不超过1K.

电源开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