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移动器件一直显示黄色警告怎么办?

楼主(2013-11-09):
wire drag 弄了之后还是会显示,可以移动,老显示看着不爽!

楼主:
自动好了,啥原因?

网友A:
可能是软件没反映过来吧,好了就行了。不过以后再出现就要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软件没反映过来吧,好了就行了。不过以后再出现就要知道什么原因了。 ...

连续两次了  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呢  不过呢,每次都是重启几次后就好了 可能**的原因,软件的稳定性还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