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430与5V系统的连接

楼主(2013-11-09):
3.3V的430单片机怎么与5V逻辑的器件相连接呢?

网友A:
这个要技术人员才可以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技术人员才可以回答

为什么

网友B:
使用74系列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74系列的电平转换芯片

感谢帮助

网友D:
有电平转换的。也可以用三级管。

网友E:
电平转换

网友F:
74LVC4245

网友G:
楼上正解